显卡刷错BIOS会引起花屏吗?

楼主(2009-03-10):
我的5700LE跑2B不显示,我下了新达诚上传的m n风行5700LE CF黄金版128M DDR BIOS刷后显示了,可是花屏,用MATS478检测几乎都报错,会不会是BIOS刷不对?

网友:
刷BIOS刷错会花屏。显卡上的任何一个元件损坏都有可能导致花屏!
找同型号BIOS刷上再测

网友:
刷显卡BIOS时,主要是看核心、显存容量、显存位宽是否一样,不一样的不要刷。

网友:
压缩包里有两个BIOS,你先试下:

网友:
那软件那有的下载,还有是怎么用的,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显卡刷错BIOS,使显存的频率过高,不支持了,就会话屏

网友:
ati9800pro同样问题,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