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03-10):
有一块845的主板,过一段时间开机时开不了,但把内存重插一下就好了,开好机以后使用没有任何问题,问题不大,但是有时候总出现,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出现,后来问题越来越多,总是要重插内存才天得了机,实在没办法,拆下细细观察,发现有问题,内存供电管有发黑现象,电压有正常,换管子可以了。

网友:
呵呵,谢谢分享。

夜雨十三天 -30

网友:
一点不奇怪啊,之前管子就有烧损,导致电压不足2.5,可能只有2.2左右,才会出现有时行有时不行

网友:
这是由于管子软损坏,所致。  对于那些主板时不时点亮的主板,可以提供一个维修思路。

对于时而不能点亮的主板,个人认为可以从二个个方面考虑:

一个是虚焊:座,桥

另一个就是元器件的软损坏。这个元器件也包括桥在内。 有些软损坏,是肉眼看不出来的。 楼主的这块主板,还算直观的。

网友(2009-09-27):
就是,有时候性能上的不良就是很难被了现,就怕死不死活不活的板了,烦人,要是一下子就开不起来了,也好说,不过像这样的就要经验了,当然技术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今天看了楼主,等下试试看。

网友:
我也提工一个 ,就是内存供电的一个稳压二极管断路了,输入可以开机。但到显示画面的时候就过不了内存。换另一根有时可以过有时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