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主板换场效应管后开机冒烟

楼主(2009-03-10):
一块英特原装主板,拿来时不开机,拔掉CPU外加供电后可以开机,最后量出CPU旁边的一个管子损坏,换上一对后开机实验不到几秒换上的那个管子冒烟,旁边的一个8脚小芯片换后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
供电芯片换个,应该是3180或者3188之类的

网友:
只有换了,你不上CPU会不通电吧?

网友:
要换主控芯片和协控芯片了

网友:
换电源控制IC  和 检查CPU座  全换换掉滤波电容

网友:
换了ADP3186.还有在PWM电路最好找参数差不多的MOS换

网友:
换主控IC和MOS。

网友:
要换的话就要换那一相供电MOS管和旁边的八脚IC

网友:
先查下北桥短路没有,北桥断路的很多,没短路换了3168和MOS 管就好了

网友:
adp3168很易坏的。

网友:
这个场管之前的IC看有没有坏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和八角IC试试

网友: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换电源控制IC和  8脚小芯片 最好查一下控制电压

网友(2009-04-12):
换电源IC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