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40求助

楼主(2009-03-10):
古董机,450的U。过来报时间错,换了个CMOS电池,再开机不显了。代码E1这个地方长时间停留,之后能走过去。PCI插槽附近有轻微进水,目检未发现明显问题。哪位兄弟修过,或者有图的。帮下忙。不然就要赔钱啦。
求助
进水
ACER

网友:
1E 测定系统存储器的大小,并且把它和CMOS值比较。查主板中的CMOS电路及主板中的内存。 第一个64K RAM第14位故障。同代码10

网友:
E1处停顿一段时间后可以正常POST吗?
有些板子本身设计就是这样,另外可以考虑是不是BIOS资料有问题!
另外南桥也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