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S刷BIOS问题

楼主(2009-03-10):
出现000000H错误,编程刷台式机的正常,难道是不稳定?有没有高手帮下

网友:
自已回答自己吧,转接器和编程器脚位没有对好,不对对好后,刷也好难刷,刷第二次总是比第一次多写进一点内容,总是出现错误,最后反复刷,刷了无数次,终于刷好了,不过机器还是没修好,反复跑7C。

网友(2009-07-11):
楼主,机子修好了吗?
期待答案

我的也是BIOS挂了。。。联想的这破机子怎么那么挂BIOS??晕了,接了几台都是BIOS。。。

网友(2009-11-16):
通病吧  我也是刷BIOS

网友:
首先检查你刷的时候选择的芯片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