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177V+显示器电路图

楼主(2009-03-10):
请问谁有AOC 177V+显示器的电路图啊?能不能发上来看下,谢了!

网友:
哪里坏了?也许我可以帮到你

网友:
不开机,灯也不亮

网友:
电源板输过来的5V和12V正常,按键电压只有2.2V

网友:
按键电压2.2V也不能说才2.2V,这个机器按键控制不是对地式,而是电压比较式的,电压是有3V3经电阻过来的,所以可以考虑先写个MCU程序试下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