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屏

楼主(2009-03-10):
笔记本怎么改屏,那位能详细说明下,如30针改20针。20针改30针
还有怎么看它是单6分,双6分,单8分,双8分

网友:
笔记本改屏,主要是找出供电,接地,在后就是红-、红+、绿-、绿+、蓝-、蓝+三色的数据线及时钟-、时钟+的线就OK了!!!!共10根!!!

网友(2010-04-18):
第一回改屏成功感谢 板桥电脑医院  的分享   。

网友:
但是 LOGO  画面一过就狂闪。。。

网友:
屏闪的问题解决了嘛 期待楼主正解

网友:
有屏线的转接头卖嘛

网友:
屏线应该灭有专用的转接头吧

网友(2010-06-21):
有  我以前买过   你在淘宝上搜搜

网友:
笔记本屏只有单6和双6.没有单8%

网友:
笔记本屏只有单6和双6.没有单8及双8.LCDS信号采用差分方式.三组信号.一组时钟.分别是一正一负.供电.地.有的屏还接有码片,如DELL  的机器换屏不是原装的一定要把原屏的码片装上去,要不亮度很暗且不可调或屏闪或灰屏.普分都是单6的屏.高分是双6

网友:
找定义图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2025驱动板,刷个屏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找准定义一般都能改的

网友:
测每个脚的对地阻值,找规律。

网友:
啊!电脑故障,不是我要灌水。不好意思。饶命啊!

网友:
我没有说叫你用2025的什么东东啊

网友:
这个是12的兄弟说的吧你搞错啊

网友(2010-08-04):
我估计你是说你找的驱动板的驱动不能和你的屏匹配吧!!

网友:
好像改屏的话要看驱动板的吧

网友:
单6 双6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