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MP3“loading……”

楼主(2009-03-10):
一车载MP3,送修故障为加电后一直显示“loading……”,(ATJ2063N芯片),怀疑芯片有问题,在别的正常机器上拆下2063换上故障依旧,而且把故障机的2063换到正常机上运行正常。测量晶振正常。下步如何检修?请帮助,先谢谢。

网友:
FLASH开焊接或固件程序坏,距力的方案总爱掉程序的。你看那个那个版号我发你固件和刷新工具,重写下固件就OK了 看看是BCM812还是813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应该在正面屏的那面

网友:
找不到。再说现在的情况是不被电脑识别,就是有软件怕是也没办法写。如果是程序有问题,那故障机的芯片(2063)换到好机上却运行正常。

网友A:
现在是未知设备吧,正常,装上驱动就可以识别了 还有那个程序写的闪存上,2063是主控芯片
这个是刷机程序,你把车载MP3链接电脑,然后手动指定添加驱动 。就发现HS设备就可以刷固件了

小飞机是刷机程序,driver里是2063的驱动

网友A:
无法识别可以短接闪存的29 30两脚就可以发现硬件了
给你上传个固件,你刷后可以认到盘符了,但是不知道和你的版号对应不,有可能造成遥控器不好用

2063 车载带屏BCM813 MV3[1].part1.rar

2063 车载带屏BCM813 MV3[1].part2.rar

2063 车载带屏BCM813 MV3[1].part3.rar

网友:
有结果了么,这个修过好多的,就是程序问题 还有你的2063拆下来了不知道焊好了没,不然刷固件是通不过的

网友:
短接29.30P,还是不能发现新硬件

网友:
正确短接方法,用镊子短接闪存的29 30两脚,然后插入USB,发现新硬件

网友:
谢谢,现在已经有盘符了,点符号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请教下步如何操作

网友:
小东在不?还有固件程序吗?刷了几个提示不对

网友:
已经写好,可在电脑上装进去的歌曲好好的,换了外接电源,P3提示:磁盘无文件。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用FAT分区格式,格式化试试。 固件有很多,最好提供版号或是型号这样刷 ,成功率大些。

网友:
我原来有一个MP3,和客户送修的这几个都是2063的芯片,我的那个用一个程序写了就好了,可这几个修了也能亮也提示刷成功,只是在用外接电源的时候提示:磁盘无文件。格式化后还是老样子。郁闷!

网友:
不排除固件程序问题,程序不对就提示无可用磁盘,或是按键不对应,磁盘无文件等等。。。修山寨P3练的是耐性 呵呵

网友:
你那里是不是有些P3的程序,我刚开始修这东西,没有资料。先谢!

还一个问题,我现在怀疑是硬件问题,因为几个一样的P3,有一个用8400程序已经修复。

网友:
4 个已经用同一固件修复三个,所以不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想不出问题出哪里了

网友(2009-08-02):
芯片用AT J2063N、HY27UT088G2M,版号标 BCM813  MV3
用小东发的固件提示不是正确的韧性文件

网友:
我的车载mp3是爱车屋7201 网上没有资料啊 芯片用AT J2063N、HY27UT088G2A,版号标 BCM813  MV3
求小东帮忙啊  谢谢

网友:
小东没在啊

网友:
我的是“车载MP3-假彩-剑诺-JN-306”,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固件,小东提供的2063固件刷机后按键不能用,等待援助。。。谢谢!

网友:
有空传给大家,车载的版号很多最好提供版号

网友:
我的车载是baisite 973 2091n的,也是这个问题,最后提示读写设备信息失败,可是连接很正常

现在黑屏了

网友:
是873的,不是973

网友:
我的修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09-10-01):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固件。我的车载p3 刷好了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上的,车载的P3很少修了, 太便宜了,买新的才80多

网友(2015-01-18):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未知设备吧,正常,装上驱动就可以识别了 还有那个程序写的闪存上,2063是主控芯片
这个是刷机程序 ...

特地感谢小东兄,照你的方法修好了个MP3,

网友(2015-03-24):
我的也是 怎么办啊,大神求联系方式我QQ5417058

网友:
大师留联系 方式啊,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我QQ5417058

网友(2015-05-18):
你们连mp3都搞???

网友(2015-07-27):
引用 网友A:
无法识别可以短接闪存的29 30两脚就可以发现硬件了
给你上传个固件,你刷后可以认到盘符了,但是不知道和 ...

我也有个这样的汽车MP3坏了,先下载资料,有空试试看,谢谢分享。

网友(2015-09-10):
固件刷着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