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S主版跑码“25”

楼主(2009-03-10):
一个客户拿来块技喜GA-K8NS主版,说开不起机,本人首先插754CUP假负载,测得核心电压1.60v,基准电压0.06v,pg电压2.5v,总线电压350mv,复位电压2.5v,
然后我插上CPU,内存条,和显卡开机,,,显卡风扇转,,,诊断卡显示C1  、C3  、10  、25,然后停住,,,主版蜂鸣器报警,好像是未检测到显卡的叫声,短接重启按键,,,从复以上动作后停在代码25上,,,查内存供电2.5v,辅助供电1.25v,请各位哥兄老弟,老师们指点下,,,不甚感激

网友:
按压下桥看看,多数是空焊

网友:
卡显卡。看看县卡的电压。压压桥。最后刷BIOS。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不行,桥是NF整合桥,开机后温度骤增,会不会是桥挂了

网友:
可能桥挂了吧

网友:
这种板子桥虚的多得不得了

网友:
叫客户把板拿回去了,就说是桥挂了

网友:
短时间内桥发烧,桥可能挂了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空焊  刷刷BIOS

网友(2009-04-12):
2招
压桥
拆网卡

网友:
这片板子是通病。桥脱焊了,用力按压就可以过

网友:
NF桥就是通病,,,,杀了吧。

网友(2009-06-08):
呵呵, 别修了, 浪费时间

网友:
就是桥挂了

网友:
技嘉GA-K8NS主版跑码“25” 是正常的
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
是的 啊,可能是桥,可能是CPU座子

网友:
是AMD的板吗?如果是,那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支持15楼。遇见个这样的事情。。。。

网友:
看看给桥供电的三极管热不?要是也烫手那就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有的板子跑25 26是正常的 关键看亮不亮机

网友:
北桥的事吧!!!!压压它!!

网友:
桥虚汗了 南北桥集成的发热量大 很容易虚汗的
这还是N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