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引启动死机

楼主(2009-03-10):
鑫谷250瓦的电源
   电容鼓了    换电容时  一个电容正负极 接反了      接电 啪的一声      然后把接反的电容 换个新的   正确的焊上

主机  看电影   运行游戏  死机
是换的 输出端电容   就是 12伏   5伏 3。3伏

网友:
12伏   输出电压 12.38        5伏输出电压  5.15

-12输出 11.28   -5伏是  -4.5

电容接反了   是不是 把稳压2级管  击穿了    稳压 2级管 怎么测量   好坏

网友:
如果启动主机能正常运行,只是运行游戏时才会死机,应该与电源没有多大关系吧?除非电源损坏的电容没有换完或是换的容量太小,造成供电不足才会这样的哦!

网友:
回楼上的  换个电源就不死机

网友:
输出电容得全换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