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设备

楼主(2009-03-10):
各位,我想买台BGA设备,请问那种牌子好点,价格在3000左右的

网友:
3000左右的BGA设备那你自己用风枪焊台加预热机做了,还要不了那么多

网友:
BGA机好点的最少也要1W,还是最低档次的。3000元的就是简易式的……

网友:
起码四千多的,带温度曲线的

网友:
自己做
3000多差不过够做双面加热带曲线的
就是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和机械加工能力(或者有机械加工的朋友)

网友:
DIY的外观,机械部分肯定不如成品机。其实精加工费用是BGA机成本的一大部分。
成品机肯定比DIY的要漂亮!

至于说温控精度方面,影响控制精准度的是温控器,发热元件。
低端成品机不外乎就是上加热用PC410,下加热用一般的温控。我也是这样配控置温器的 。

说白了 ,成品机也就是机加工成本高。DIY就是省下这钱

当然,买成品机会很方便,不用在制作、调制环节操太多的心
DIY会节省很多银子,如果有机械加工的朋友,会省更多的钱。但也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总之,预算多的 ,维修量大的可以直接买成品机
钱少有钱少的做法,钱多有钱多的做法。各人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吧

但是提醒LZ,3000买成品BGA机。是不够的

网友:
我刚买的JDF 380B做北桥成功,感觉还行,在做有铅北桥时做了几个,都在是曲线走到215度桥下陷化完,225度等几秒,然后焊接自动完成,无铅没机会试,感觉四五千的国产成品,机械部分还是相当好的

网友:
JDF 380B这个BGA设备可以不

网友:
对的起它的价格,当然你跟比它贵的多的机子自然没法比,焊北桥是没问题的,可以肯定的说,比目前雷科的任何一款都好

网友:
他一般跟温度区线有关系..要搞就搞一万多点的那种...好用.

网友(2009-11-06):
想买DIY的就买大同江的还不错,我也买了一个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