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HDD启动盘制作向导 V1.1┊将移动硬盘制作成为启动盘┊简体中文纯净安装版

楼主(2009-03-10):
RT
简单易用的制作引导U盘和移动硬盘的工具!具体怎么用不用说了!大家自己研究吧!
本工具可以将您的U盘、MP3、移动硬盘制作成为USB-HDD启动盘。制作成启动盘后不影响您的设备正常使用,MP3仍可照常听歌。程序操作简单,无需专业知识及其他工具,几分钟即可制作完成。工具内置了DOS工具及WINPE微型操作系统,便于日常紧急维护。

http://www.greendown.cn/soft/14525.html

网友(2009-05-25):
USB-HDD启动盘好还是USB-zip启动盘好?

网友:
我把U盘量产成USB-CDROM和USB-zip了,总体效果不错,对于U盘启动USB-HDD和USB-zip感觉区别不大,只是启动选项不同,还有主板支持U盘启动的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2009-08-27):
谢谢!但我用u盘装xp系统时,速度也挺快的,就是u盘易中病毒!然后系统就瘫痪了!

网友(点评):
关机后再插u盘,再进U盘还会中毒吗?我没试过。

网友(2010-01-29):
个人感觉还是 USB-HDD好些,,绝大多数机子都支持,而且速度还不错, USB-ZIP经常出现乱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0-03-14):
我用了一个8G的U盘和一个40G 的移动硬盘来做,但是感觉速度好慢,至少五分钟才能进入WINPE

网友:
HDD格式速度好快,比FDD,zip格式的快多了。。。usb-COROM的量产后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就又搞回去了

网友:
USB-HDD启动盘好还是USB-zip启动盘好?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hdd好啊  因为主板会识别usb为硬盘  速度和稳定性都是最好的。

网友:
正需要这么呢 做个试试

网友(2010-04-22):
为什么杀毒软件
报告有毒呢

网友(2010-05-22):
做完之后怎样把下载的ISO的系统装进去??需要解压不··给我扫一下盲啦··还是直接把GHOST镜像给拉进去··

网友:
多謝 好有用 好軟件

网友:
貌似真的有毒

网友:
用过之后 启动U盘没制作成功 倒是把U盘弄的不能格式化 最后不得已用到量产工具修复了 汗...

网友:
个人感觉USB-COROM比较好  比较不会中病毒

网友:
这个怎么扫出来有病毒 卡巴报毒

网友(2010-07-09):
我是做成了cd-rom了,这样也比较方便了

网友(2010-08-09):
还是HDD速度快一点,支持的机器多一些

网友:
HDD和ROM的都还不错,但老机子都不怎么好用

网友:
兼容性不好。用这个方法

网友(2010-09-15):
信念 的 USB-HDD 以前一直在用 ,現在 用 Fbsinttools 后 就不用 這個了!

网友:
我做的USB-ZIP感觉还行 就是进PE有点慢。

网友:
用深度USB启动吧。一般的机子都可以用的。量产的不好用。

网友(2010-10-16):
我现在都用2.3了,这版本太低了呀

网友:
cd--rom 的好不中毒

网友:
老板子支持zip的多些 新板子hdd的更好

网友:
这个 不错啊 以后 给别人 装机 就不要 带光驱了

网友:
我也弄下看看。一直都用 晨枫的

网友(2010-11-15):
我用的4G盘量产了的,感觉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个软件给菜鸟用正合适哦

网友:
好东西,下来试试。

网友:
我用都是ZIP的,因爲這個兼容性好

网友:
我也下载个,不知要不要备份盘里原来的数据!

网友:
现在好多工具了
··

网友:
HDD绝对比ZIP强..不过就是有个问题,进DOS被认成C盘.有些软件或者命令是直接对C盘符操作,就修改成U盘了

网友(2010-12-27):
我下载了几个U盘维护的 安装都提示病毒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usb-hdd没有USB-ZIP兼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