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花屏问题

楼主(2009-03-10):
小弟遇到一台联想天逸100 .开机花屏 . 外接正常. 掰一下屏即好.松手又坏.查过屏线接口  重插也不行,那位老师遇到这样故障,帮小弟一把.不胜感谢

网友:
这个机型这种情况我遇到两次,都是接口的问题,他和屏线接头接触不良造成的,我在主板的接口上贴了继承胶带,在接上屏线问题就解决了,好像是出厂焊接的缺陷吧

网友:
可别走弯路了.不是屏线接口接触不好就是屏线有断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