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BD9886FV的外围电路图。

楼主(2009-03-10):
求助!!!!要BD9886FV的外围电路图,是高压控制板的震荡IC我只有引脚图。没电路图,外围有好几个元件看不到规格!现求图,或有这个高压板的帮忙上个清晰点的图也行。高压板型号SS1460WA-MREV0。6

网友:
直接把板子换求他 也不贵

网友:
晕!要400多啊!还不贵?我给你200你卖给我?路过的帮个忙啊!急!~

网友:
24灯液晶电视的高压板,这种板子的资料很少的,因为一般都是液晶屏的厂家把这个高压板跟屏一起配套过来的,所以,就算这个液晶电视生产厂也不一定有这个资料,通常这样的板子,帖片损坏的都不太多,建议直接换MOS,估计也有70%的修复可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机是进了维修站出来的,维修站要3000客户不同意后拉我这,我现在怀疑是人为的,修显示器高压还没修到过烧控制电压上的元件的,这块板后级我测了都是好的。肯定人为接了大电压或大电流进控制故意把高压控制弄坏。另外机器程序也搞了手脚,我猜应该是锁上了,功放的电源线也拔了找不到了,所以留给我们修的问题就很复杂。我说怎么声音也一点没有。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大屏的液晶,当时没注意,以为是CPU程序出错,机器拉我房子才每个部件拆下看了,结果就得出人为的!烧掉的元件代码是R6 R2 Q1 ZD2,四个小东西其他没发现坏,解码板上输出开关5V和ADJ5V正常。

网友:
兄弟换板吧  他们是用220V的交流来击高压板的 毕竟在维修站都报3000了 所以你开一千客户都不嫌贵的 (一些维修站就是这样的,不让我修是不,其它人也甭想修好.)

网友:
能不能用很多条高压板同时工作捏 ,比如说24灯的就用6个四灯的接上去,或者不接完,应该是行得通的,顶多成本在150左右,不知道行得通不,期待有高手来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刚查了多灯的控制电路芯片不一样,4灯的高压是改不成多灯的。
要不生产厂家也不会多化冤枉钱!现在跟客户商量,就怕其他的板也给搞坏了,把高压弄好起码可以知道屏是不是好的。要屏也坏了就没意思修了!谢谢各位的好心会帖!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