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SD2-X SE南桥供电电路图

楼主(2009-03-10):
有一块华硕的主板老是重启不能启动,没有复位,在论坛求助说是南桥供电的问题,我是新手,跑南桥的电路一窍不通哈,而且又没有这种主板的
电路图
,所以求各位大虾,谁有这个主板的南桥供电电路图?送小弟一份,万分感谢。。还有这个主板内存供电电路图?要是有的话也送小弟一份,因为这块主板的内存供电小弟跑的也不是很明白。。谢谢了。。急呀!。。
小弟没有数码相机,这是在网上找的图
华硕

网友:
我在网上看了看也没帮你找到啊.╮(╯▽╰)╭ 没办法了
对了你说跑线啊那个也用不到电路图啊 一点也没有学过么?加油吧 慢慢跑会通的 还有你说的内存供电那个测量内存边上的常管就行了啊

网友:
南桥旁边的粗线不就是供电线吗?一般是3.3V;VSB供电的哦

网友:
LZ
如果跑电路都不会,给你图纸估计也没有多大用处。况且一般修板子哪有那么多图纸。
南桥供电就在南桥附近,内存供电也一样就在内存槽附近。基本上都是这样分布的
反复重启要看是跑到什么代码重启,还是上电就立刻重启动?这都是需要进行一些基本的检测的

网友:
次板有1.8V 1.8VSB 1.8V_DUAL 1.5V的电压,请注意一下这些电压的阻值和电压,还有,这个板型很容易坏NC

网友:
南桥供电短路的坏,一般南桥坏,要做桥,或加焊,我遇倒几块都是这样。搞报费的。

网友:
应该在PCI-E 旁边或北桥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