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15AP故障

楼主(2009-03-10):
航嘉HK350-15AP故障

空载风扇转一下现在就没有反应了现在 接主板转一下没有反映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多数都是后级有短路,带不起负载导致的。

网友:
不是主板短路吧。先要查下!

网友:
电源有短路的地方,插到主板启动后就保护了,检查一下各级输出和集成电路电压看看。

网友:
有点轻微的响声 吱吱的 我是菜鸟 请问从哪下手  报告楼上的 电脑主板是没有问题的 电源短接绿色黑色  风扇正常转一下就不转了` 电源有声音  吱吱的   很轻

网友:
风扇转了一下,说明电路工作了,但又停了,是电源保护了,开关变压器吱吱响说明变压器过载了,这些现象都表明电源短路保护了,查输出滤波电容,12V和5V整流管,输出滤波电感也有可能和散热片接触短路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是个大菜鸟     目前只会看电容  别的元件   在接触中    学习起来比较慢   但我想学

网友:
呵呵,我也是个菜鸟,这个坛里其他大侠写了很多有用的帖子,你可以多看看他们的经验,对你的维修会有帮助的.

网友:
如果有电解电容不良,就会有吱吱声音发出,建议你先把输出级的所有电解电容换掉,特别是电容顶部有轻微突起的。再试机。

网友:
更换所有输出电容,应该就没问题了。转一下说明主回路已启动,又停了说明控制回路让他断电,只能说明保护,只能是主回路启动后主回路的输出使他保护动作,主板没问题,只能是输出电容,如果是肖特基二极管,保护在此输出之后,保护不会动作,只能是啪啪一顿鞭炮,最后一塌糊涂。我的S300就是这样烧毁的。

网友:
我换了  1000UF  10V的电容     风扇正常转了     有时候就转一下不转 有时候一直转   还有时候不转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