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S263S

楼主(2009-03-10):
今天接一台神州S263S,开机就掉电。撤开检查,初步判断CPU供电芯片坏,恰好有一块撤件的板子一摸一样的,找其换吸取就OK咯

网友:
我也是接了一台神州S261C的,开机没几下就掉电了,我把北桥,南桥,IO 都换了,CPU供电芯片也换了,故障依旧.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的,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哪么这巧....这样修本本..就好修多了...........祝你.你一直.好运...!!!对了..谁能简单的说说..座.一般如何做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CPU座子空焊了:维修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没风险的方法就是:给温控芯片吹掉不要能解决。第二种:就是加焊座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