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m2a693plus-vp

楼主(2009-03-10):
插上cpu和检测卡,触发开关,检测卡不跑码。想刷bios,机器人不到这个型号,怎么办?帮帮忙

网友:
主板上肯定有板子型号的标注,楼主细细找

网友:
它的bios是8脚的

网友:
显示代码是多少啊,如果是CO OO可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不是CO也不是00  它什么也不显示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编程器不行了。换吧。。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