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不知道用什么来换

楼主(2009-03-10):
看不出参数,不知道用那种的型号来替换

网友:
80N02   80A 20V

网友:
谢谢,楼上师傅的回复。

网友:
80n02...  好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地方用的,要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20V   80A的一个MOS管子  一般在主板上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师傅们,这个是在Inter 原装板上的,拆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一个。代用应该选哪种啊?

网友:
这个管质量一般,没有09N05的漂亮

网友:
这种管子很好买的,一般在网上卖的比较多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大家有没有主板常用场效应管的参数表呀?希望有好心人提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