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13BP风扇不转 电源指示灯亮

楼主(2009-03-10):
这个电源短接 没有一点反应   但是电源后面的指示灯亮     电源内部我也拆开看可    没有一点烧的痕迹 电容也没有爆    请大虾指点     应该从哪如手

网友:
先测下紫线、绿线的电压。
多测下电压,才能多修好电源。

网友:
紫线 应该是多少

网友:
紫线是+5VSB,标准电压为5V,绿线是PS-ON信号线,电源没启动的时候应该是高电平。灰线是POWER GOOD(即PG信号)信号线,电源正常启动都应该是高电平,这个信号是通知主板电源正常工作了。

另附带说明:ATX 5V输出为红线,3.3V输出为橙色线,12V输出为黄色线,地线为黑色,-5V输出为白色线,-12V输出为蓝色线。

网友:
楼上有没有QQ联系   我正在测试我的坏电源   头大现在       很多坏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问题贴出来,论坛里有很多高手,让大家帮你参谋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在电源区潜水一段时间,多学点东西再下手。

网友:
回楼上2位   我现在受伤有些电源   都拆开了   按故障分类:不上电风扇不转   上电吱吱响风扇转 不上电接电就爆保险管   现在头有点大  我都拆开了

网友:
不上电风扇不转、先查辅助供电。
上电吱吱响风扇转、检查后级有短路。
不上电接电就爆保险管、严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