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3-10):
一百事通主板,(478针,威盛芯片组)通电查卡显示“FF”(不跑码)上CPU假负载测复位电压0.4V,主供电1.7V,PG正常,时钟有,内存六个时钟有两个电压为零,其余2.6V,按复位开关复位灯有跳变,PCI槽复位电压有跳变,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可以先刷BIOS 看下

网友:
查一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北桥空焊

网友:
有编程器就先刷刷BIOS,然后压桥看看跑码不

网友:
先看看北桥有没有空焊  不行在刷刷BIOS看看

网友:
哦。北桥电压还没测,先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