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集成网卡坏了的,一般有什么现象呢?

楼主(2009-03-10):
大家遇到过集成网卡坏了的,一般有什么现象呢?

我的集成显卡坏了,但诊断卡却显示D0。。。

网友:
显示D0像是内存, 呵呵,差点指错对像呀.

网友:
一般好多是不开机呵呵

网友:
集成网卡坏了就是集成网卡芯片烫,还有可能网卡边上电容短路,严重的话网卡芯片烧出洞

网友:
呵呵。你到底说的是网卡还是显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啊!因为我在论坛中发了另一帖子http://bbs.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96072
有人说网卡坏了也可能会显示D0!而且最后一次启动时,找不到网卡。。。应该说,最后启动的那几次(至少有3、4次以上吧)每次都找不到网卡。。。再后来我冷启动,就无法通过自检了,诊断卡显示为D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呢?

网友:
DO是CPU没有启动的意思,如果说网卡问题而影响南桥从而影响CPU也是有的吧??我想你那还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网卡芯片有问题的拆下来,看还能正常开机啊

网友:
强行开机试试,看网卡会不会发烫

网友:
我的集成网卡坏过 一般就是开机后找不到网卡

网友:
我有一块V星865PE的板子,集成网卡。不过坏了。但是网卡灯只要插上电源它就一直亮着,不过插上网线就提示未插上,单独插了一个PCI8139的网卡。就好使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板子上的各各零件都好好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不开机,,,,

网友:
诊断卡跑DO是CPU座空焊,我与到多这样的板,给CPU座加焊就能解决

网友:
不通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