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现象!!

楼主(2009-03-10):
一块磐正主板NF4芯片组,开机I/O为W83627THF,开机时有时一次开起来,大多是开不起来不行。发现一怪现象,就是当开机时要是按住开机键不放,把电源插头拔掉或停电,在开机立马OK!!呵呵,可能是主板开机元件有什么不良了吧?注!已更换I/O芯片不行,测量73脚高电平3.3V   72脚也是高电平为3.1V嘿嘿,不对啊!!请高手赐教是哪里的故障!!!在线等!!

网友:
换电池和32.768晶振看行不

网友:
电池已经换了,不行,用手摸晶振还是老样子!!顺便上图看看,高手指教图中74HC4053D用来干什么?在PCI槽中间!!!谢谢

网友:
74是开机电路的触发器.....

网友:
74HC4053D是门电路,经常用在开机电路中

网友:
74HC4053D 是门电路,在开机电路中经常出现...

网友:
那么说74HC4053D 是门电路,在开机电路中经常出现,上述故障应该与这个元件有关系?是吗

网友:
那是肯定的

网友:
不能触发啊,查开机线路

网友:
你的这主板与我的这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5194-1-1.html有一点想似,我也没有搞定,正想换板呢。

网友:
查一下时钟部分的贴片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跑线路,查一下 POWER ON 线路的零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给与的解答!!!跑线路,查了一下 POWER ON 线路没什么元件啊,开机针是4.97V而另一针则直接通向W83627的68脚,这次注意了一下,当没开机时,73脚高电平3.3V,而72脚也是高电平3.1V,不知对吗?还有就是当开机风扇转一下后再开开不起来,73脚高电平3.38V,72脚变为低电平0V这是只要将72脚与73脚端接呵呵开机跑码正常,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