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代码c1~a0卡住

楼主(2009-03-10):
杂牌845主板代码c1~a0卡住 cpu电压,时钟,复位正常,内存 1.5v 2.5v 3.3v正常
,换了bios i/o 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A0好像问题出在内存上, 看看内存槽情况.

网友:
压桥看下,还卡住不,检查北桥供电

网友:
要不就刷BIOS了

网友:
bios 换了 还是a0 北桥 供电好像正常,有1.5v 2.5v

网友:
bios 换了 还是a0 北桥 供电好像正常,有1.5v 2.5v
打从内存到北桥ad  线也没发现什么不对晕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电路正常的话,就要查其它的电路了

网友:
那会是哪啊

网友:
北桥的毛病,我的一块板加焊北桥后OK

网友:
A0的问题你试试把显卡插上再通电,有的杂牌板子不上显卡不不过内存

网友(2009-04-18):
是啊,我就是有这个问题,之前是好好的集成板,想加个独立显卡,只是BIOS里改一下,现在不管BIOS怎么改。去独显后就是跑C0A0,加上显卡的可以跑代码。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是不是集成显卡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