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3-10):
收了一个移动硬盘 没有数据线 正好手头有两个USB接口 一个PS2接口 我先准备把两个USB的接口对接好 看看供电够不够 问题是 四根线 是否只要按颜色一样接好就行 懂的朋友给个回复
硬盘

网友:
先用表找到正负,其佘的两线一试就好了.千万找对正负极.

网友:
移动硬盘的数据线 其实就是USB接口的延长线,制作是好做的 但太难看了,不如买一个新的数据线,不贵的

网友:
1.4是电源 2.3分别是TASA 时钟信号

网友:
红线+5v,黑是-线,白色和绿的是数据+、-线,不要接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