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CRT工装调整出错

楼主(2009-03-10):
真是可悲,前一阶段收了一批三星743显示器,大部分亮度低,本以为开盖调一下就好了,经验太少了,开盖才发现没有加速电压调整,也进不了工厂模式,傻眼了。开机后还有磁化现象,消磁后又出现磁化。在论坛里发现可以用三星工装调整,依照电路介绍制作工装器,运行调整程序,总是提示无法打开打印口。请帮一帮,指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修显示器的都知道三星机器用按键不能进工厂模式的,
我想你自己搭的电路可能有问题,所以无法使用吧 你还是对应实物和电路再查一下吧

网友:
三星工装还要装驱动的,

网友:
怎么装驱动程序,工装程序中只有service.exe,没说要驱动

网友:
打开此文档是发现一个错误。该文件一损坏且不能修复。
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万分感谢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在这里不断地学习成长,体会到我为人人的乐趣

网友:
是的就如说明所介绍的添加上驱动程序

网友:
我刚下载了三星工装使用说明.pdf (862.48 KB)。和姜酷牛说的情况一样提示;【打开文档错误;文档已损坏斌且无法修复】的提示。我在下载文件对话框中直接选择【打开】的命令(上次我选择的是保存{S})很快就打开了我这里也有三星的显示器也是743DF的症状是一样的。非常暗,看来这个型号的三星显示器都容易出现这个通病啊。可是我不会制作工装器

网友:
其实改G2电压可以调节亮度!该过一次!是好了许多!可是感觉没有工装调节出来的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