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的引脚的定义找不着。

楼主(2009-03-10):
IO的引脚的定义找不着。如图 ,新手,最近哪了三块LPC47M172、
型号的IO主板修,都是开机电路出来问题,我先看图只找到了开机信号输入与输出到绿线的

我想知道IO待机供电的是哪个?

网友:
如果,这个 IO需要联合南桥一起开机,那么开机IO发出的信号是哪个脚?南桥返回来的信号是哪个脚?

网友:
本人在线等,这个可关系到明天我是否能继续在公司工作

网友:
需要帮忙~~

网友:
修过此类不触发,多数都是IO坏,先换之

网友:
我很想帮你!但对这个IO的功能脚也是不清楚。如果你怀疑是IO的问题,可以直接代换了试试

网友:
可以告诉我,我想问到的问题吗?

网友:
76#,93#,107#,117#  VTR   3.3V待机
71#  参考5V待机
72#  参考5V待机,需要外部上拉。

我给的PDF里有说明的哦!!!!!

网友:
不好意思,张先生,因为太急了没有好好的去看,加上自己英文差。。。。。,我这算个借口吧。。。,我努力点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