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黑屏电源灯闪

楼主(2009-03-10):
一台LG L1530S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后黑屏,电源指示灯闪,按开关键无反应(继续闪),大约半小时后灯变为橙色。请问是什么故障?该显示器电源板型号为:A1-0065,测电压输出12V、5V正常。

网友:
应该就是MCU的问题了

网友:
那怎么办?
MCU有换的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坏了,在就是刷MCU程序..

网友:
你看看电源板和驱动板上的电容,电容坏了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