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多进来说说

楼主(2009-03-10):
大家一般对300V的大滤波电容是怎样放电的?直接短路还是别的方法``谁知道有好用的方法来解决放电问题吗?

网友:
接个灯泡放,安全第一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来,如手边的电烙铁,灯泡 台灯 都可以用

网友:
直接短路。。情形很好很壮观的。。。。。

网友:
用电烙铁比较安全的

网友:
灯泡,最安全,

网友:
台灯,灯泡闪一下就OK了

网友:
经常是用螺丝刀,一个字,快,啪,完了!

网友:
灯泡最好,还可以看见放完了没有!

网友:
接个灯泡,烙铁会损坏,

网友:
呵呵!我们都是用数字万用表(只用FLUKE的,其他品牌没试过)的二极管档放的,效果极好,静悄悄的。

网友:
那个电阻短接也可以, 吧

网友:
不是吧  我从来没放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