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的时候怎么要提示长级头啊,我乐华的板上没有接级头的 ...
刷的时候怎么要提示长级头啊,我乐华的板上没有接级头的接口呀

楼主(2009-03-10):
我在论坛买的液晶编程器,我刷我的乐华RTD2033V的板子,
刷的时候怎么提示要级头啊,根本刷不了,驱动板上也没有接升级头的接口呀????

网友:
软件用错……你用什么驱动板,刷什么程序?

网友:
乐华老的板子 需要升级头 现在的板子一般都不用了

网友:
我的板子是乐华2033的,怎么提示要级头啊,???

网友:
查MCU的资料,直接在它上面焊四根线出来,两根为通讯,两根为电源,你一看芯片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2033的烧录方式是和2025一样的,只有2013才要用升级头

网友:
可能你用错了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