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PCI-E不显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10):
一块MSI K9的主板,不插独显,能正常跑完码,也能正常显示。插了PCI-E显卡,也能顺利跑完码,但不显示,而把插头插在集显上能显示。换过别的板正常的BIOS,也测试过旁边电容的阻值,都正常,说明桥没有空焊,其电压,12V,3.3V也有,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显示。就好像主板当独显没插一样的。换个很多显卡都不行。没头续了。找过好多资料都没能解决问题。不知道独立显卡插上后,是如何屏蔽集成显卡的。由哪个脚位控制的。请各位有经验的朋友出出主意,谢谢了。

网友:
加焊了针脚也无果

网友:
你这个问题估计还是桥空焊的事大啊,我以前修过的,有时万用表根本就量不出来的啊。你有带灯的PCI-E有时量得出来,肯定有一个灯不亮的。你焊下子吧。好了来说句话。

网友:
楼上说的是,更换接口试试,或者用PCI-E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