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转动不正常,请教!

楼主(2009-03-10):
有一845主板由于用户把内存插反了损坏了一个内存插槽,他当时只用一根内存,用了一周后,今天出现不认内存了,同时CPU风扇转动得很慢很慢,所以才拿来我看看,我把损了的那内存槽清理了后能认内存,就是到26后,CPU风扇转动才正常。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内存换个槽试啊
再换个风扇。。

网友:
量一下风扇 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风扇转动正常后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到测试卡到26就正常了转动了,显示是正常的,只是客户只拿了主板,没有系统,所以没的时系统看。

网友:
如果是智能温控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主要还是看风扇速度和cpu温度来决定问题吧,应该不是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