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白屏有色线

楼主(2009-03-10):
本人是比较菜,今天碰到一台杂牌液晶,插上电源,显示器白屏,并且有很多垂直的色线。还有就是电源按钮不起作用。请高手指教

网友:
按键不起作用,先刷MCU看看呀

网友:
按键不起作用,要先怀疑驱动板,也包括程序是不是刷错

网友:
没有刷程序,不会是MCU坏了吧?

网友:
不一定就是MCU坏,如果有程序 还是先刷一下看一下 如果是杂牌机,不如换个通用板 成本也不是很高的

网友:
问题肯定出在驱动板上,可能是程序坏了,也有可能是mcu歇菜了

网友:
是不是别人修过的,换通用板上点一下看看正常不,
屏有可能也和板一起挂老哦!!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刷mcu后正常,谢谢大家。版主可以锁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