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DELLX300客户说进水了

楼主(2009-03-10):
今天接到一台DELLX300客户说进水了 现在的是可以开机点不亮 那就拆机吧 拆开后上卡发现诊短卡上没有3。3V (因为可调电源坏了刚从网上买了一个还没到)上PCI假负载跑3。3发跑到边上的一个H8芯 用放大镜看了一上发有有一排引脚全洋化了就打焊了一下在上诊短卡发现有3。3发了 复位也有了 但卡不跑码 不管了现上屏看看 这时奇迹出现了发现屏上出现了开机花面哈哈好了 装机拷了1天没问题后还给客户 300大洋到手哈哈!!!

网友:
Good Luck!
要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反正先处理进水的地方就对了

网友:
是的,先处理进水的地方,

网友:
错字有点多 哦

全洋化了就打焊了一下

洋化,我知道应该是氧化了,

打焊,是什么东东?如何操作的?

网友:
现在我也有一台   短路   不知那个芯片是产生3V 5V 请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要把芯片取下来的,不然时间长了会返修的哦。。

网友:
我觉得还是整版都刷一下,再烘干会安全点,你这是解决了现在的氧化,但有些现在还没有表现出来的地方,时间长了还是要出问题的。o(∩_∩)o...。只是个人建议
顺便说下,楼主的错别字也太多了

网友:
挺乐呵啊,楼主

网友:
说的没错。前几天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强人啊,这样就300了.

网友:
进水机容易修复,但返修也很高,一定要清洗彻底,

网友:
我处理过一台进水机,更神奇,拿来后打开什么疑点也没发现,后用热风吹4小时,还是不开机,待机状态也看不出问题。就把主板放到一代大米里,过了一宿,第二天接上电源一下就开机工作了,这不是树上掉银子吗。偶然的事情总会有,但不要太侥幸。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烘干的。不然很容易翻修啊

网友:
氧化这东东怎么看出来啊,是发暗?

网友:
反正先处理进水的地方就 ,看看周围,帮客户完全解决!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