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升技845板。没复位,没PG。求救。。。。。

楼主(2009-03-10):
一块升技845小板,带集成显卡的。刚开始是2根内存插槽烧了,CPU没复位(0.35V),没PG(0.23V),其他都正常,还有就是内存旁边的RT9713八腿的上电迅速发烫,将其换下  依旧发烫,无短路现象,开关机都正常,I/O为8705。北桥供电3.3V,,,,该怎么来查PG和复位呀!望师傅们指点。。。。。。。

网友:
你用假负载打一打AD线的对地阻值    看看北桥是否好着

网友:
你换下子CPU供电IC看下子,试下子啊,无PG我首先就换它。

网友:
首先解决9173发烫的问题,

网友:
RT9173/A能够把1.8V或2.5V的输入电压转换成为所需的0.9V或1.25V输出电压,RT9173A常用在主板上做DDR终结器。这是因为DDR SDRAM的数据和地址总线终端需要提供一个上拉电位,数据总线通过终结电阻连接到由RT9173提供的上拉电位,这样可以减少信号终端的信号反射。通过RT9173来提供总线终结调整再配合一定容量的终结电阻器,可以把信号总线调整到最佳状态,减少反射和保持合适的信噪比。

网友:
谢谢热心的朋友们,。。我试试。

网友:
小弟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高手打救啊

网友:
有发热,而且电压被拉低,就应该先检查有无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