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8237R跟8237R PLUS通用嘛

楼主(2009-03-10):
今天修到一块754的板,A14对地短路了,拆了网卡还是。换了南桥能开机了复位灯长亮,CPU供电0.9V偏低,别的电压都正常。IO换过还是老样子,本以为是桥没换好,换了个8237R不带PLUS的还是老样子,知不知道这2个桥通用不。。。也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vt8237,vt8237r ,vt8237r plus 通过互相更换实验,可以通用。

网友:
你的南桥估计没做好吧,再焊下子,或者北桥也有事了,你得查看啊。

网友(2009-07-27):
看了楼上的的 ,
vt8237,vt8237r ,vt8237r plus 通过互相更换实验,可以通用
一块,EP_8HDA5IOPRO待机电压3.3对地短路,怀疑南桥挂了。手头上没有原板子上的vt8237r plus ,于是采用楼上的方法替换成vt8237,结果怎么样呢。不行,各各供电正常,就是复位灯长亮

网友:
修过一块,也是3。3V待机电压对地短路,1117温度急剧上升,南桥发热,,怀疑南桥挂了。采用上面的方法,原本是vt8237r plus ,替换成vt8237,复位灯常亮,,实验证明什么,呵呵,凡事没绝对的,最好用原型号代换好了。

网友(2009-08-30):
可以通用还有VT8237也可以用上去

网友:
看来代换还要看板子吧 有的板子能带换 有的就不能

网友(2009-12-12):
是啊,自己亲身经历才知道哪个是对的!

网友(2010-04-10):
本来最好用原来的型号的    不然换了不行特麻烦

网友:
别的型号我没有代换过,但是后面的8237-A  和-R 那是绝对不能通用的,

相当于英特尔的   DB  和EB的区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