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保险管

楼主(2009-03-11):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今天拆了一个14寸的显示器,电源是外置的。发现保险管烧断了,这个保险管就是一个长玻璃管两头各有一个引脚,没有金属帽,请问这样的保险和有金属帽的保险有什么区别吗?这样的保险一般是多少安的??

网友:
你看清楚电路板那符号是FU吗。是的话就是保险管。

网友:
液晶的电源部分一般是2.5A250V保险。高压板上的一般是4A或5A的…………

网友:
这个保险管是在主板上的,应该是12伏的,一般是多少安的??电源是外置的。

网友:
用3。15A的那种就行,你这显示器是14寸,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
用普通的保险管就好,,跟纯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