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笔记本故障,给点意见帮助《标题长内容也长》

楼主(2009-03-11):
笔记本有点问题。希望有能给点意见

      宏基 5100的 机子,     安全使用一个晚上后关机。 第二天一觉醒来 开机发现进不了系统了。  拿恢复盘重装, 发现在一系列恢复盘的自动准备后 就定在了  左上角一个光标一直跳。不动了。试了好多个XP 的盘都是这样的情况。。
         朋友告诉我是硬盘坏了 。我就自己检测,格式化然后降格, 还是一样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更严重了。 开机后 ACER的图标跳过去之后就停下了 。 键盘完全失灵 什么键也按不了,  USB 也失灵 。但是光驱是好的,恢复盘还能读出来,我要按个外接键盘跟鼠标也不行 。  我拿去修告诉我 是主板坏了。  我的朋友又告诉我 机子能开起来不会是主板的太大问题 。可能是南桥坏了 。 又有朋友告诉我 光驱是好的也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
   我糊涂了 。  听了我上述详细的叙述后有谁能给我出点主意吗。 到底是什么问题 。 键盘跟USB 都不能使用。我该怎么办。
        因为我在新加坡 。修机子的费用比较贵。。我想自己能拆出来弄弄看看能不能弄好。给点建议吧

网友:
USB不能用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判断这机器的步骤:  1)插上外接电源,看看有没有充电灯亮(橙色)? 2)卸下电池,开机是否有看到光标稳定的在闪动? 3)能否进入BIOS看看基本配置(开机LOGO按F2键)? 4)开机后借个USB设备看看USB有无5V? 5)拆下无线网卡,检查并调换2个内存条的位置,如果只有一条也是变换位置,开机后观察能到什么状态?6)能否启动xp启动光盘并可以在键盘上操作前面的一些步骤?(Ghost或原盘) 7)xp安装能否找到硬盘配置?请详细描述这些得到结果,再告诉你如何做。

网友:
1. 插上外接电源。 有充电灯亮《橙色》 2. 卸了电池开机正常。画面跳动依旧。  3. 进不了BIOS  因为键盘完全失灵 什么键也按不了。 4 不明白什么是5V 但是。USB 插上鼠标后不可以使用。  5  没有拆机工具 。所以没办法调换位置。6. 可以启动XP光盘 它自行运行前面的步骤。 但是键盘无法使用。控制不了。7 没看法用键盘或鼠标控制。所以没办法知道它是否找得到。  前个星期USB 跟键盘还没问题的我记得是找得到的。 就是安装不上去 。。。。问答完毕 。。如何做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
你 最好是吧电脑主板下下来看哈

网友:
南橋又一票~沒有BGA自己修比較難喔!

网友:
给维修业做点贡献吧,要是人人全像LZ这样子,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
今天拿去街上问了。 确定是主板坏了 。修一下200新币 。。1000人民币。
我想问下这样的问题
   国内修有便宜很吗

网友: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修笔记本的?

网友:
国内修一下大概三分之一价。不过如果你能在南洋修好,就在当地修吧。来回折腾无谓消耗时间和精力。

网友:
国内这么多钱都不修了,直接给你换板子了
国内换个南桥价格只有你那的三分之一

网友:
我晕哦
太拷咯哦
他是不是给你换新的啊
要是修的话,我看我以后也要到那里去混咯哦

网友:
拿内存出来刷刷,或把硬盘拆出来,看有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