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升技an68sd故障,请大家帮帮忙,发表意见。

楼主(2009-03-11):
此主板触发后,不插显卡马上发出一长二短两声,插显卡后,在50-c1反复跑码,半分钟后才发出显卡故障警声。最后当在7F(前) 75(后).不插内存条,直接当C1,发出内存警声。测试内存各项正常。显卡主要参数也正常。加焊过CPU和北桥,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忙看看,还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了!
cpu
显卡

网友:
有可能还是桥的问题啊
不行的话就得从植了啊

网友:
北桥空焊,加焊试试

网友:
是I/O的问题,83627ehg,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会想到IO上面去的啊,按常理是CPU座,和北桥啊,楼主厉害,能不能分享你的思路啊?
你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