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七彩虹九段玩家650i Ultra 开不了双通道

楼主(2009-03-11):
这款主板是支持双通道的,但是我怎么弄都是单通道,BIOS里也没有关于双通道的选项,应该是插上去就自动认的,我用的是两根现代DDR2  667M 1G的内存,P4 2.8G的CPU,这机器以前是做服务器的,但是老是运行程序错误,我就把它撤下来了,用RST测试,发现单插一根内存都是好的,但是两根一起测试都有错误,如图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同行,请指点一下

其中一条内存有问题

网友:
换根其它牌子的试试,这故障我也遇到了,换根条子就好了

网友:
你要确定两根条子是同一个牌子,芯片是不是一样,不一样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
我现在已经查出是条子问题,BGA芯片的,现在把芯片拆下来焊不上了
这两个条子是一样的,但是奇怪的是我用威刚DDR2 667却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