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7300GT故障求达人相助

楼主(2009-03-11):
小影霸 G7300GT
开机后 进系统前 出现部分粉色字体
到进度条时 死机蓝屏 说是0X00000050错误
进入安全模式禁用显卡 可以正常启动
MATS的REPORT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1685721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41 C41 C41 C4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572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41     4214304           0           0
C41     4214304           0           0
C41     4214304           0           0
C41     4214304           0           0

求达人帮忙分析下~应该怎么处理~小弟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谢谢了

图中圈起部分也是有显存颗粒的

刚翻了以前的帖子~与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6165-1-1.html的情况应该大致相同~不过不清楚那位兄弟最后怎么处理的~预后如何

网友:
上数第二颗显存或显存电路 GPU

网友:
谢谢~中午回家就试下

网友:
GPU重新加热应该要好

网友:
加焊显存   在加焊gpu

网友:
请问朋友们怎么加焊GPU好啊!

网友:
下面最好有一个可以温控的锡炉,上面在用旋转风枪加热
咱基地的853A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