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电源绿线5V 紫线4V左右

楼主(2009-03-11):
世纪之星电源绿线4V左右紫线5V左右   短接绿黑  +12V黄色没有电压    +5V红色没有电压   风扇也不转    请问如何下手

网友:
待机电压就不对

网友:
回楼上     是紫色5V左右  绿线4V左右    这样对不    其他短接 绿黑     都没有电压

网友:
电源绿线5V 紫线4V左右表明附电源已经工作,短接绿黑,+12V黄色没有电压,+5V红色没有电压,风扇也不转,说明主电源没有工作或保护电路已经起了保护作用。

网友:
电源。。。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
楼主把你电源的信息发全点。电源品牌、型号、辅助电源功率管,主电源功率管、主控芯片(如:TL494 KA7500 AT2005B等等),比较器型号(如LM339 LM393等等)。这样才好判断障碍点,在描述的时候也好说,还可以找个电路图做参考。要不像你这样说,大家很难能帮到你。

网友:
回楼上的   那个电源是世纪之星 自由战士III   我仔细看了一下    电源的主板上   R29电阻 烧了   我参照长城的电路图 看R29是  10K 的    现在我没有弄明白 R29  这个电阻 可以用别的带换吗     另外  电阻 安装时有没有反正
目的不在于修好   在于学习技术   请不要笑我    我现在是第2天研究电源    啥都不懂    全是在这里看资料  边看边研究  ......不懂啊`

另外   这个R29是不是换上就可以接电  ?  什么原因能造成R29烧掉    我看好多都是 R29

网友:
回楼上的   那个电源是世纪之星 自由战士III   我仔细看了一下    电源的主板上   R29电阻 烧了   我参照长城的电路图 看R29是  10K 的    现在我没有弄明白 R29  这个 ...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本模拟电子书来学学,呵呵,电阻是没方向的。

网友:
刚刚吃饭上来看看    捣鼓了一天    现在还有20多个没有弄好的   故障  爆保险 转一下不转   不上电   这几种   好修的换电容的都弄好啦
哈哈   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