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代工TCL的P5S533死机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诊断卡跑到6E停止,点开关可以正常关机,进不了COMS也进不了系统,换条/换IO都无效,查北桥1。2V对地,但输出正常,不知各位有没有修过此板,也找不到BIOS

网友:
查到有对地的就简单啦.......解决了对地先吧..

网友:
RT9202有没有
有现吧他换了

网友:
1。查北桥1。2V对地,但输出正常
明显没问题,有输出证明没短路,只是阻抗比较低而已,
2。诊断卡跑到6E停止
明显的BIOS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
检查PS/2
刷BIOS
换芯片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