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个狂人试过在电脑运行时将CPU、内存、显卡、声卡等直接拆下来的?后果如何?

楼主(2009-03-11):
有没有哪个狂人试过在电脑运行时将CPU、内存、显卡、声卡等直接拆下来的?后果如何?

网友:
还是由你自己来试验,然后把经验介绍给大家比较好!

网友:
最近也不怎么下大雨呀,楼主怎么会脑进水呢?

网友:
我这边最近阴雨连绵,很不舒服啊

网友:
呵呵,我有几次修电脑的时候以为关机了,结果没关住一不注意把内存拔了下来,不过没烧掉,估计带电时插内存比较容易烧掉,拔还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你进水了吧?不懂得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吗?这个问题我如果没提出来,你可能一辈子都想不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该不会也和你楼上的一样吧?

我们是来论坛的,不是来吵架的,为什么你们要……?但愿你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1我有一次带电,将硬盘(并口的)的数据线拔掉了,结果再开机就发现坏道了,
2,有一条内存条未插紧,是摇动时将内存条拔了出来,结果死机,再开机想不到还一切正常

网友:
不可预料的结果。

诚如楼上的几位说得,你比如内存,如果取得快得话,有可能一点问题没有。但如果是硬盘的话(以并口为例),则极易出现坏道。

网友:
拨内存有过几次,跟上面一样,是以为关机了,其中有一条坏了,其他几次都没问题,开机拨硬盘经常,先拨电源线再拨数据线,有时开机进不了就拨硬盘,跳过BIOS再插上,其他都没试过

网友:
那就看主板的能力了。强的主板应该还是可以热插拔的。

网友:
我经常带电拔硬数据线,不过只不直接掉电,没有多大问题的!带电插硬盘也有,呵呵,不得已的方法。至于内存,有带电拔过的经历,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不过带电插还没有试过,因为我知道如果歪插下去会烧内存的金手指或主板的内存插槽!CPU没有试过,不多说

网友:
插拔硬件都要把电源切断

网友:
这两天下雨的时间很多,是不是楼主也进水了

网友:
我帮客户装系统,不小心碰了一下网卡,然后主板就死翘翘了,不过现在已经被我修好卖掉了

网友:
老冬瓜!你水分太多了!!赶快排一排水吧!

谢谢楼上几位分享你们的经历!!大家觉得那些说进水的是不是自己进水呢?

还是我进水了?

网友:
其它的好像还可以,CPU没拔过

网友:
福建泉州 ,你真是太有才了.我们都是修板,而你呢?...

网友:
我也整过 好多次  不过只是硬盘 也没有出现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