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复位,电压2.5V

楼主(2009-03-11):
一杂牌MV845GL主板开机后不复位,478假负载上的复位测试点电压为2.5V(标准:1.0V-0V),测试卡复位灯长亮,南桥稍热,听主人说板子以前烧坏过内存,但是内存电压都正常,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复位开关旁的一个贴片电容通路了,谢谢!

网友:
呵呵,制成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只是当时老师叫我跑线路。
  我没有时间去跑。最后还是被老师找到了就是南桥边的一个小电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