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体验852D关于拆I/O芯片风速及温度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从基地买了安泰信852D刚到货,本人还没试,想向大家讨教下就拆I/O和BIOS芯片的风速及温度应该调到多少合适?谢谢,不过我都用温度都380度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
一般还是自己用废板试验最可靠。

网友:
我的852D也刚到货,拆网卡上的芯片  温度 350度  风速 4,转着圈的吹,20多秒钟能吹掉。

是这样拆掉的,但是不知道这样的会不会拆坏?都是用坏板子试的。

高后来讲一下啊。

网友:
我的852D也刚到货,拆网卡上的芯片  温度 350度  风速 4,转着圈的吹,20多秒钟能吹掉。

是这样拆掉的,但是不知道这样的会不会拆坏?都是用坏板子试的。

高后来讲一下啊。
引用 网友A:


20分钟确实是不小的工程了,其实3分钟就能取下芯片,只要你不对一个地方吹时坏不了片子的。

网友:
我试了下刚吓我一跳我插上去以后,开关开起没反应~~一想不是坏的吧?不成想我换了个插座852D热风焊台开起来,不过第一感觉声音有点响,不知不是新的原固。后又试拆了下芯片,风速刚调成3档,不过感觉风不足,后加上一档4.2后风速上来了,温度320度,拆不行,因为20秒还没拆下芯片,所以等下芯片凉了后,把温度调到380度,OK,转圈次数不超过20,拆下。没想到俺新手第一次如此成功哈。。。。。。。。。。下次继续发感受。

网友:
晕,没注意看,把I/O芯片旁两个贴片电吹跑了。。。我哭~~造成原因可能是风速调高了,不知道是不是380温度太高,继续试验,先把贴片电容恢复。没办法新手就是痛手,高手可别笑话我哦。

网友:
把贴片电容焊回原位真痛苦,手抖的历害“第一次都这样”汗回后仔细看了下,实在是有点难看,下次在去基地买放大镜,俺现在是带眼镜,凑足“五睛”哈。这次焊贴位电容,风速我调到3,温度调到357度。再继续实验哈。。。把刚换下的场效应管和电源管理芯片、I/O芯片焊回原位,看看这次又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呀,拆焊自己要多练练,用热风焊台拆I/O之前,用棉植球沾点松香水涂在I/O引脚上;温度调在“4。5”左右,热风调到“2”为好,否则周围小零件会错位或吹飞了,只能产生微风,热风焊嘴离元件引脚为2~3毫米,沿着I/O引脚均匀加热,速度要快。

网友:
先谢谢8楼,刚按你的方法试过,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用的852D,也许我新手的原因吧,热风调到2,感觉只有一点点风,温度调到4.5也就相当于280度左右,我均匀加热以后,拆场效就管与电源芯片及其它芯片,拆不下来,我判断是温度不够风稍微小点,所以,我当把风调到2.5,温度调到380度,拆芯片与场效应管很方便,旁边贴片电阻电容完好~~~

网友:
我上星期也入了台安泰信852d,初买回来时确实会比较响,但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直至现在都不太响,只有小小的气泵运行的嗡嗡声。而现在当我正面望机子,右边抬高会响些,左边抬高就怪些,会有"达达"声真的有点像摩打碰到的声音,不知是否气泵内部摩打不正常斜放的声音呢,而正常放置就比较正常。

还有就是当我开温度为6档(面板最大8档),风速为2档(面板最大也是8档)时,温度指示灯闪得很频密,差不多一秒闪十几次,而且基本上灯不回熄的,请问各位大虾的852d又是否这样呢?而調到最大温度顯示478,479温度(即最大480度左右)。

我是第一次使用风枪的,太多东西不知到,不过好在多废电路板,基本上吹个IO蕊片大小的就380度半分钟之内,发觉还需要一个好点的夹子,我用长一字批铲的,不知真空吸笔好不好,因为蕊片上很多焊膏会不会不吸呢,如果夾子的話又用那一種比較好呢?

网友:
还有就是当我开温度为6档(面板最大8档),风速为2档(面板最大也是8档)时,温度指示灯闪得很频密,差不多一秒闪十几次,而且基本上灯不回熄的,请问各位大虾的852d又是否这样呢?而調到最大温度顯示478,479温度(即最大480度左右)。

温度设置到了最高,发热芯全速工作,当然指示灯一直不停的在闪。在实际维修中,根本调不到这个温度,到了这个温度,焊啥啥坏

网友(2009-12-03):
我今天试着拆一个PCI网卡上的大IC,风速在5-6之间 温度在370-380度这样,硬是吹了几分钟都没下来,神了!以前也试过吹一个CPU供电的城管,硬是十几分钟都下不来,后来不敢继续吹了,怕风枪开太久,发热丝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