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09-03-11):
优派液晶示器 VS10697 通电后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急~~~~

网友:
查下高压条部份有没有工作了!

网友:
现在有显示了,但是非常暗,几乎看不清楚。是不是灯管老化啦

网友:
100%~高壓板故障~!

針對高壓板下手維修吧!

网友:
从屏的背面或侧面看,灯管是否已点亮,如果点亮就与高压条无关,可能是灯管本身老化。先看下再说了!因为不在现场,无法知道你的具体现象,所有的意见都只是猜测!

网友:
可以点亮,但是非常暗,很模糊。但灯管是U形的,我都找不到。

网友:
你知道哪里有U形灯管卖吗

网友:
高压板问题!重点差高压板吧!其它电路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如果是U型灯管,那你最好还是修好高压电路吧

网友:
你先接 个外接高压条  点灯管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板部份也有问题吗?

网友:
但可以点亮了,就是看不清楚。

网友:
灯管可以并接用吗?
我灯管是U形的,在市场找不U形的,怎么办呀!

网友:
灯管坏了.换灯管就好了.不过这灯管不好买的

网友:
先用好的高压板测试一下

网友:
用好板测过了,是高压板坏了。电源板和高压板是同一张,请问能不能修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