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RT9173)

楼主(2009-03-11):
RT9173的5。6。7。8脚的电压正确的是5V还是3.3V
问题

网友:
IC网是什么地址啊

网友:
http://www.ic37.com/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一直再找这样的网站

网友:
在百度打datasheet,你会找到很多你要的网站,

网友:
谢谢热心的朋友们,是北桥的问题,拿来拆件了,,,

网友(2009-10-06):
既不是5V也不是3.3.V 应该是1.25V

网友(2009-11-06):
怎么测出来是北桥了,请教,,郁闷中。。。。

网友:
应是3。3v 一股由1117提供。

网友:
我测得5678是5.2V是由电源口的红5V直接给的,请问大家对吗??芯片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