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条的几脚定义

楼主(2009-03-11):
内容如图片,本人还是一名刚接触液晶显示器维修不久的菜鸟,麻烦各位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
未知的应该是ON/OFF脚和ADJ脚。

网友:
ON/OFF脚是是开关,一般高电位pwm工作
ADJ脚是亮度控制,

网友:
我断开了高压条测余下两脚都没有电压,是否那驱动板也有问题的?请教老兄!

网友:
一个背光开关控制,一个亮度控制,还有一条空

网友:
你按电源开关键同时测那两个没电压的线。开的时候有电压等一会没有的是开关信号,剩下的是ADJ调亮度的可以不接!要是两个都一直没电压,就是驱动板也有问题!

网友:
1是ON/OFF    2是空脚   3是ADJ     4是GND      5是电源

网友:
1是ON/OFF    2是空脚   3是ADJ     4是GND      5是电源
ON/OFF脚是是开关,一般高电位pwm工作
ADJ脚是亮度控制,可以不接!

网友:
把电源和地找到就行。那两跟线先随便接一下,不好使在两根线对换一下,准好用。接错也不会坏的。只要电源和地接对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啊,看到这篇文章,令我找到问题所在啦,呵呵,原来是信号线接错了

网友:
我一般换高压条就是乱试,总有一次对乱,我难去测。

网友:
今天上来,发我的维修回帖,通过跑线发现ADJ和ON/OFF都跑进一块IC里面,那液晶的驱动板挂了,还有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那液晶排线上的零件都发霉得厉害,考虑到维修成功太高,所以我没有给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