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旭日120换高压条后,用电池会暗屏

楼主(2009-03-11):
一台联想旭日120换高压条后,用电池会暗屏.但是外接电源就没有问题,在外接电源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拔掉外接电源,几秒钟后就会暗屏,高压条,灯管都也换的是新的了.我个人觉得是高压条的问题,我进了一批,也换了四条了,都是一样的现象,唉,搞不懂呀,望大哥们多多指教呀

网友:
联想好多机器就得用原装高压板,有通用的,我以前也装过,说是接口一样,接上有屏闪的,也有用电池屏暗的。要不就把原装的高压板修好,要不就订原装的。拆机的也行。反正通用的是不怎么好使。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换东芝的也遇到过  后来把线重接过对了 是师傅说的 好像是电源线带不起  把它重接在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的高压条的问题,他在电池供电的时候高压条的线圈功率不够所致,我个人认为

网友:
你是不是设置工作模式为省电了,应该设成性能均衡。在省电时,用电池会降低屏亮度,机器也变慢。
你说的问题可能是软件设置问题。因为高压板不管电池还是电源。

网友:
灯管或者连接灯管的线重新搞一下。

网友:
从另一个论坛上面找到答案了:
    用电源的时候,高压的供电是19v的,当用电池的时候,高压板供电是电池供过来的电压!一般是11.8v,达不到12v。
当电池放一会儿电,电压就继续降低!
你改的高压应该是12-19v通用的高压,当电压过低于11v时,高压就不亮了,很正常!
补充一点经验,adj信号,就是亮度控制信号,有些机器这个信号是1。5v到3v的时候,亮度是从最暗到最亮的!
有些高压是0v-3v3,有些是0-1。5v的。所以改完高压控制不正常

  虽说这个大侠说的电压跟我的这个不一样,我的是5V,但是是解释道理是清楚了,谢谢了

网友:
说了这么多原因给我弄蒙了。是不电池供电的哪个管性能不太好呀。我个人意见昂